V星的MS-7593,1366针的板没内存电压

楼主(2014-08-22):
版号MS-7593,1366针的CPU,开始是不触发,换了南桥后,现在的现象是没内存电压。1366的资料太难找了,哪位大神有这个板的资料,传给我看看......

网友:
主板的内存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我给你查查,或者是直接换内存的供电芯片!这个1366应该是单桥的把!

网友A:
我想错了,你查查芯片的7脚1.5v左右,5脚和1脚2V,有示波器,就抓抓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错了,你查查芯片的7脚1.5v左右,5脚和1脚2V,有示波器,就抓抓下波形!

是1脚5脚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