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求助

楼主(2014-08-22):
三星19寸使用过程白屏,驱动板和屏线替换检查正常。问题看来出在屏上。网上查了下都是转来转去的资料,不能对症。我本来新手对电路不通,现特求教各位坛友、师傅。怎么检查判断和测量?
D:\Documents\Desktop\19寸
发不了图片,压缩了文件包。

网友:
测屏供电呀,多少伏?接屏和不接屏时都要测,看看都是多少?
屏保险是好的不?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A:
你好像把帖子发错地方了,应该在显示器维修那里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把帖子发错地方了,应该在显示器维修那里发!

新手权限不够,是接屏线测的。现在上班,晚上我再测下

网友:
好像把帖子发错地方了,应该在显示器维修那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