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个人土炮的经验吧。图文并茂。过程还是比较详细

楼主(2014-08-22):
本人自己学做BGA时间不长,一年多点。
自己开的小店,现在电脑生意差的一踏。所以做做维修生意,好的BGA目前还上不了。

不是因为太贵,而是维修量有限。一年可能也就10-20次做BGA。

下面分享昨天。做的一次笔记本显卡的经验。

以前帖子:工具介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18112-1-1.html

下面直接上图:
先用150度加热半个小时以上,主要防止板子和芯片起泡。起泡的根本原因是PCB里有水分,加热气化,不能及时散出气体,所以起泡。
下部150,板子在大概在100不到点温度。先让板子和芯片干燥。

半小时后,下部加热设置到245度,热风枪设置360度。

几分钟后芯片取下。PCB与芯片完好。

成热开始清理焊盘。上烙铁 吸锡线。弄点松香拖干净。

拖干净未清洗的芯片和板子

清洗干净的芯片与板子。

涂上杀猪油(高级焊膏,90元一瓶的那种,BGA成功的关键之一)

上植球网,对准,撒上0.5的有铅球。

球球都已到位。下面加热。热风枪慢慢加热,加热时间稍微长点,一定要等球完全融化了。还是360度。

植好球的芯片。取下钢网时候有两个球球没植好。
用镊子放正后,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对准位置。放在土炮上。

重复拆的操作,还是拆的时候的温度。多加热会。
我建议不要用镊子轻推。因为新手掌握不好力度。

当明显感觉芯片下沉。且稳定了。再加热一会就OK了。
放上风扇散热。

亮机测试,OK

经验总结:

1.拆芯片时候温度一定要够。先预热好,然后加热。风枪温度稍微高点。通过控制距离控制温度。
不要怕弄坏芯片。芯片和板子一点要预热干燥。不然容易起泡。

2.工具要全,高档焊膏,植球钢网,吸锡线,有铅的球。

3.处理大的板子是,要用到锡箔。单面带胶的,把不需要加热部分全部贴好。
处理南桥之类时候用到。

4.购买的新的芯片一般都是植好无铅的球的。我一般都是直接干掉无铅的锡球。重植有铅的球。

5.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提问我回复。

这套工具我处理过显卡 笔记本 南桥 都有修复成功的。

网友A:
这个630的,目前我是全风枪搞定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B:
其实我重点看中你那土炮,我有点没看明白,我没看错,你用的是疯抢对吧,下面的是用的什么??能取下?能焊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重点看中你那土炮,我有点没看明白,我没看错,你用的是疯抢对吧,下面的是用的什么??能取下?能焊 ...

下面一般用的是加热砖

网友D:
这样搞容易出现爆珠鼓包之类的问题,偶尔玩玩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搞容易出现爆珠鼓包之类的问题,偶尔玩玩还可以。

没出现过爆珠。不懂什么叫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630的,目前我是全风枪搞定的

额。无铅拆热风枪太勉强。

大的芯片也做过。7300之类。还有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重点看中你那土炮,我有点没看明白,我没看错,你用的是疯抢对吧,下面的是用的什么??能取下?能焊 ...

就是带温控的加热转。260 淘宝买的。

网友:
好一个土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出现过爆珠。不懂什么叫爆珠

BGA焊锡珠与芯片和主板之间的体质不同,比如有些是黑胶的就极易出现爆珠现象,另外主板的薄厚程度不同,芯片的薄厚程度也不同。   这样搞会有吃亏的时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一般用的是加热砖

你自己做的??效果OK?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是带温控的加热转。260 淘宝买的。

260  有点贵 啊   好用吗

网友:
这个全靠经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60  有点贵 啊   好用吗

土炮当然不能和专业设别比。

可以处理大部分芯片吧。

自己做也可以,不过觉得成本差不多就直接买了个。

最少现在已经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焊锡珠与芯片和主板之间的体质不同,比如有些是黑胶的就极易出现爆珠现象,另外主板的薄厚程度不同, ...

我一般下面的土炮加热芯片一段时间,把芯片烤烤。没有出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土炮当然不能和专业设别比。

可以处理大部分芯片吧。

不怕做死了芯片啊

网友:
很强大啊,真是不错啊,效果还很好。达人啊

网友:
很多年不用了。

网友F:
大的北桥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的北桥楼主怎么处理的?

主要要要隔热的铝箔贴好四周和背面的四周。
大的桥底部稳定度可以稍微高点。
热风枪慢慢加入吧。
北桥还没处理过。
干过南桥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怕做死了芯片啊

不懂你说的做死芯片什么意思。
芯片不起泡,不裂,应该都没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芯片本身有问题。
所以我买芯片基本都买全新的,二手的和翻新的都不用。

网友:
那瓶BGA助焊膏哪有的買?

网友:
你说的是NC-559的焊膏吧   你看看我们工厂直营店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703522392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懂你说的做死芯片什么意思。
芯片不起泡,不裂,应该都没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芯片本身有问题。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安全,怕把芯片做塌下去,而且取的时候温度能够标么  不会取不下来?

网友:
好一个土炮我喜欢

网友: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修好机子 就行

网友E(2014-09-23):
引用 网友B: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安全,怕把芯片做塌下去,而且取的时候温度能够标么  不会取不下来?

土炮温度没那么精确。
但是少量维修足够了。
还有不纯在做她了的概念把。

土炮最怕的是主板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土炮温度没那么精确。
但是少量维修足够了。
还有不纯在做她了的概念把。

哦,用土炮还是得大胆啊  起码我不敢用

网友:
这士炮实用阿

网友:
楼主那个 黄色盘子和芯片重植的时候 怎么操作的。。。怎么把多余珠子清扫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