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M2板

楼主(2014-08-22):
     该板到手后,点了一下能点亮,多点了几次都可以?就打电话给客户!客户说该板点久后会黑屏,我试了一下是不久就黑屏了,然后就开始一系列电压查找,无果
            没办法放在一边第二天中午比较闲就拿起该板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有奇迹了声卡有点发黄;接着就上电,用手摸摸有点小发烫信心大失所望,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声卡换掉开机点亮,试了半个钟没有黑屏好了。

谢谢希望大家顶顶

网友A:
难道是客户经常把音响开着大声听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客户经常把音响开着大声听歌

应该是本身声卡IC缺陷,或者其供电异常,由于IC本身的功率输出有限,音量的大小估计影响不大。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

网友:
所有说嘛  修板子还是细看,多摸。多摸....

网友:
没有只是碰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我也修过黑屏拆外设的,不过楼主手气真不错,一拆就拆中了

网友:
这个故障 其实不简单 这种比较明显还好不明显就满麻烦。呵呵 LZ分享辛苦了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小心再次发黄了

网友:
这种修主板,一定要吧围观看好了!否则,走很多弯路!

网友:
摸摸不赖啊!!!

网友:
经换过芯片了,对地电阻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