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第一次修好的主板

楼主(2014-08-22):
早上起来,在搞自己闲来没事的那块主板,时钟感觉有问题(PCI B16脚有1.6V   PCIE  A13,A14差分时钟没有电压,郁闷在想到底换不换芯片,在料板上,没找到,
正在郁闷中,同行拿机箱过来,说不开机,我把机箱拿来上电,果然是不开机
风扇都不转下,先拆机,一阵捣鼓,主板出来了,灰挺多的,随便扫扫,,呛了一鼻子,,

第一件事,检查外观,不看不要紧,一看吓我一跳,。。。。。。。那么多电容爆了。
这是我换下来的,手都被烫起泡了

把电容全部换好了。上电可以触发,不跑码,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一步一步的查各个供电
内存正常

桥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由于不同的U产生不同的电压

既然供电正常,根据时序,下面该时钟
在PCI  B16脚测到1.6V正常

PCIE A13,A14脚差分时钟0.4V左右正常

时钟正常,复位呢,
测PCI  A15脚,没有电压

有时钟,没复位,想了一下,南桥在供电,时钟正常,且收到两个PG,才发出复位
难道是没有收到PG。。两个PG,,有一个是ATX上面灰色线有5V电压,跑线跑到IO旁边测的

进IO,由IO转换PWROK给南桥且外部有上拉

测了下IO(W83627DHG)的71脚,没有电压

难道坏了,打一下对地值,0.008

只说明两种,一是IO坏拉低,,二是南桥坏拉低
一般桥不是那么容易坏,跑线到一个电阻连接到桥的,果断把电阻拆掉。
在打值,南桥那边的值688正常

在打IO的脚对地值还是那么多

正好手里有着个IO马上开工,干它
经过主板一期的考试,再到笔记本二期的考试,终于没有吧IO焊坏,,
这是加工好的跟拆下来的

有的不放心,有镊子刮了一下,没有虚焊,,,
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没有连锡,,
在打值

正常,等芯片冷下来,,
上电  哈哈,跑码了,

外接,亮机

到这里算是修好了,
总结了一下主板学了一个月吗,现在感觉好多东西都快忘得差不多了。。因为是学全能,,学了一科,就感觉吧上一科的东西都给换回去了,
在外面实习如果不是很忙的话,一定记得把书拿出来,再温习温习,,
最后一个小插曲,试了能亮机,装回去,什么都接好了,按开关,亮了一下。不亮了,我想不是把。。。。。。。。又把它的电源拔掉插我们自己的电源,,用镊子短接,可以啊,能亮啊,就跟同行说,你电源坏了,,然后同行拿走了。。等几分钟又来了。我心里发汗。。不会又不行了吧,,他说,接上我的电源也不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我拿过来,插电源线,按一下可以啊,,然后又把硬盘线插上,nma,果然不行,心想,不是硬盘挂了吧,,拔掉硬盘电源线,可以亮机
找了我们的硬盘可以,擦,真挂了。就跟他讲硬盘挂了。。然后同行就说去他自己哪里换个试试,,至此就没有下曲了。,。希望没了。。我修了,那么累,才35.也不想有下曲,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我想说,月饼老师,什么时候发月饼,我可等着呢,

网友A:
刚开始说没有图纸,后面又截了图,不老实

网友B:
楼主原先 是有基础把  1个月 就这么犀利了

网友:
楼主跟给力啊  内功深厚

neco -3 严禁灌水

网友:
很不错,思路清晰,表述准确,的确是科班出身,“灵舍不同”(很不一样)。
修同行的话,价格的确不可能收多高,但是同行的确是个相对较稳定的收益。加油,前途一片光明!

网友:
福永产的科脑主板

网友C:
楼主,南桥收到的两个PG信号  分别是哪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南桥收到的两个PG信号  分别是哪两个?

分别是PWROK和VRM PG信号。

网友E:
有一同型号主板,重启就黑屏,修了好几天都没有个头绪。科脑主板图纸难找呀,希望楼主可以共享图纸出来。

网友F:
你还在等饼哥给你发月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还在等饼哥给你发月饼啊,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同型号主板,重启就黑屏,修了好几天都没有个头绪。科脑主板图纸难找呀,希望楼主可以共享图纸出来。

我也没找到图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说没有图纸,后面又截了图,不老实

那是我在其它上面找了个,IO的脚位定义,,截的图,,

网友:
确实不错。思路很好,帖子也发的很漂亮。继续努力

网友:
knao科脑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说没有图纸,后面又截了图,不老实

这个主板的确没有图纸,只能找其他同样IO的板子的图纸!

网友:
第一次修好主板,感觉不错吧?

不过收费可真的把那美好的感觉给打破了……!

网友H:
想问楼主,你去实地学那些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我在其它上面找了个,IO的脚位定义,,截的图,,

这 不说清楚 你看很多人求图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楼主,你去实地学那些花了多少钱

这个不讨论

网友:
这里IO芯片 71脚没有电压,楼主也可以用镊子挑起这个引脚测量相连焊盘电压判断IO故障。

网友:
主板学的我都忘的差不多了,几个PG之类的都还给老徐了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扎实,假以时日,必是高手

网友I:
楼主你毕业再那里上班啊

网友:
好魄力啊,要是我第一次修板,还真没这么利索

网友:
时序很真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毕业再那里上班啊

??????我现在是在实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先 是有基础把  1个月 就这么犀利了

对不起,开始没有实践过

网友:
学全能 肯定不会一下消化掉

网友:
楼主学习了一个月思路好清晰

网友:
不分析得很详细,原来 是电容和IO坏。。焊工不错。。。

网友:
那么多电容爆了,换起来相当麻烦啊

网友:
也想去实地学习 可是太远了。现在都是自己自学

网友:
就是IO坏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
脑科的板子是没图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别是PWROK和VRM PG信号。

PWROK信号是电源好信号在I/O上面可以测到?VRM PG这是什么好信号,在哪测?谢谢楼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ROK信号是电源好信号在I/O上面可以测到?VRM PG这是什么好信号,在哪测?谢谢楼告知。。。。

CPU供电管理IC对应引脚上可以测到,这个信号也是给南桥提供复位工作使用的。

网友:
和月饼老师学习,就是拥有了强大的功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管理IC对应引脚上可以测到,这个信号也是给南桥提供复位工作使用的。

顺便再问一下~电源IC的PG是不是用来作为时钟的开启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再问一下~电源IC的PG是不是用来作为时钟的开启信号?

是的,具体要以主板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具体要以主板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来分析。

哈哈~今天学习了。。

网友:
都忘记了,请问下另一个PG叫什么啊?理论彻底忘记了

网友:
不错。思路挺清楚的啊、大赞

网友:
学霸还是学霸啊~!

网友:
成就感蛮足的,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无图纸,只能找io的引脚定义,楼主辛苦了。

网友:
第一次修好这种主板,真的是内功深

网友:
你拆的电阻是R456吗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测量各供电正常,CPU供电OK,风扇转,IO的PWROK没有电压,对地有七十几K,经过一个103后有5V电压,是否可以判断为IO坏???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水平哦

网友:
什么品牌的板子,坏了那么多的电容,看着都吓人

网友:
技术不错,有耐心

网友:
这个过程说得很详细,思路也很清楚,真正的让人受益了学习了,期待你再次发贴。

网友:
楼主跟给力啊内功深厚

网友:
楼主想问一下,现在发贴怎么上传图呀,我想发个贴怎么没法上图呀,谢谢

网友:
不会跑线啊  纠结死了

网友:
基础扎实,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