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月饼哥说上传重复资料是不是会被封号

楼主(2014-08-22):
月饼哥说上传重复资料是不是会被封号。还有是不是真的会

网友:
应该不会直接封号

网友:
,,没这么严重的,这又不是什么很大的事

网友:
1、提示
2、警告
3、禁言1周
4、再次禁言,并严重警告
5、禁止访问

网友A:
少了点 附加的 就是直接删除大批量重复图纸

其实好多图纸本论坛几乎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了点 附加的 就是直接删除大批量重复图纸

其实好多图纸本论坛几乎都有了

用什么办法才知道论坛上没有那些图纸呢  其实我也有很多图纸  就是怕论坛上有所以不上传了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得到论坛上有还是没有呢

网友:
          起码还有提示和警告  ,  看到提示和警告就应该自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办法才知道论坛上没有那些图纸呢  其实我也有很多图纸  就是怕论坛上有所以不上传了   你有没有什 ...

用论坛自己开发的搜索  搜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