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键盘,触摸板无法使用

楼主(2014-08-22):
E420键盘,触摸板无法使用,

网友:
怎么就一句?详细点啊

网友:
你也太简单了把

网友:
把小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换一个不就玩事了。

网友:
你简单的描述,人家也只能简单的回答。进PE测试,清BIOS,复位,排线接口,刷BIOS,测键盘接口和触摸板条件。换EC。

网友:
你说得这么简单,那我也简单给你一句,换了包好!~

网友:
h先换触摸板然后 再修主板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
就这句话会有一万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