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000G 只认700多G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8-22):
WD3000G 只认700多G 求大神指教 之前在硬盘录像机上面都可以用 就最近不可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硬盘

网友:
WD 型号 WD30EZRX

网友:
使用DM,将原来的MBR分区转换成GUID分区试试。MBR分区只能支持到2TB。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多试试,看你改了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