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块方正品牌机 主板跑码E9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22):
小喇叭滴滴响两声 内存换了还是E9  想刷bios 也找不到主板bios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请给出具体配置,CPU、内存、主板等的型号,最好有照片,这样大家才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A:
大哥,BIOS问题,说出型号,给你个BIOS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吗?这板是BIOS坏的多

网友B:
是INTEL的板还是AMD的板?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插内存挡什么。如果还是E9 ,那就是不过内存  ,如果不是E9,可以考虑其他的。这问题问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
有图片可以看吗??E9这个大部分的BIOS问题

网友C:
搭车求问 华硕 p5g41t-m 开机黑屏,扣主板电池就后 偶尔可以开机, 风扇转 诊断卡 7e df ,请问是否主板坏了?

网友D:
可以直接点,上方正的官网下载BIOS,或者打电话给客服,让他们给你发一个,品牌机就是有这点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哥,BIOS问题,说出型号,给你个BIOS

主板型号是H57H-AM2    BIOS型号25L1606E   就是找不到bios程序啊!大哥有没有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点,上方正的官网下载BIOS,或者打电话给客服,让他们给你发一个,品牌机就是有这点好处

官网下载不到啊!打客服了 也没用  说他们不提供这个 让我拿到维修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NTEL的板还是AMD的板?

INTEL的 主板 I3 550   1156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问 华硕 p5g41t-m 开机黑屏,扣主板电池就后 偶尔可以开机, 风扇转 诊断卡 7e df ,请问是否主板坏 ...

干南桥!就好了,大概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型号是H57H-AM2    BIOS型号25L1606E   就是找不到bios程序啊!大哥有没有给个

只有D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