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XBLUE-P43问题

楼主(2014-08-22):
捷波 XBLUE-P43有时候可以开机 可是关机在开就跑c1---c0 ----c7不行了     CPU,内存条,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的  BIOS也刷了     内存条电压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4-8-23 16:28):
不是C7是跑77---c1

补充内容 (2014-8-24 13:06):
主板冷一下之后可以重启开机    用一会重启后就跑77--c1了  不知道怎么办  查了一下个方面都正常

网友:
尝试拆COM芯片,或更换IO看行不行

网友A:
首先外观,看看电容有没鼓包的,量下内存的全部供电,和桥的,CPU,总线供电,看看跑到C7以后供电,时钟都有没,可以换IO试试,时钟也有可能!测量完了,告诉你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外观,看看电容有没鼓包的,量下内存的全部供电,和桥的,CPU,总线供电,看看跑到C7以后供电,时钟都 ...

不是C7 是跑77---c1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各供电OK???

网友:
OK啊   C7的时候也正常

网友(2016-09-09):
这款板 上边缘的那个 小小8脚超频芯片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