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Q BIOS

楼主(2014-08-22):
来之不易啊ACER ZRQ BIOS EC

ACER ZRQ DAZRQMB18F0.zip

ACER ZRQ BIOS

网友(2017-05-16):
兄弟型号是V5-573G吗

网友(2017-06-26):
在不在,是上面的型号啊

网友:
是的就上面的型号,不好意思好久没上来了,这之前从好的机器上弄下来的,好久了具体型号我都忘记了,不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2018-08-16):
确实是好的,原来故障开机键按一下键盘灯闪一下就悼电了,本来以为的供电故障,心想反正刷一下也方便不如先刷刷看,结果看到楼主上传的BIOS,有人点赞心想这个应该保险,结果刷了之后直接电流就上去了,只是亮屏的时间稍长些!

网友:
最后对楼主说声谢谢,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