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红红银金四色色环电阻0.22欧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4-08-22):
红红银金四色色环电阻0.22欧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本人新手。不敢随便代换。。怕扩大故障。拉个师傅指点下

网友A:
用0.27/2W欧姆或者0.33/2W欧姆的都可以换。

网友:
什么地方?电源开关管的启动电阻吗?两个0.5欧姆并联,或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27/2W欧姆或者0.33/2W欧姆的都可以换。

谢谢 。。版主大人

网友B:
废电源板上都有,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电源板上都有,找一个

谢谢 我刚学维修。。料板好少。。去修电视那边找了一个  电源板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