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H D3 V23 无复位

楼主(2014-08-22):
如题,全板供电,时钟都出来了,测PCI 15脚无电压,IDE第一脚也没有 ,cpu供电芯片是8802A ,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我测不到,求大神们给点提示,最好能发份图纸,谢谢!

网友A:
PWR OK这个信号一般在IO对应引脚上可以测量到。

网友B:
既然PCI无复位  你先 打一下对地值看是否有短路    然后炮仙看看PCI复位是由谁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 OK这个信号一般在IO对应引脚上可以测量到。

这个我在IO上测到了3.3V,到桥边的排阻,进桥了  VRMPWRGD不知在哪测,没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PCI无复位  你先 打一下对地值看是否有短路    然后炮仙看看PCI复位是由谁发出来的~

没有短,我跑跑线,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D:
供电正常的话测8802的第二脚,第二脚应该有连接2个开关三极管后发出VRM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 OK这个信号一般在IO对应引脚上可以测量到。

VRMPWRGD这个信号一般可以在cpu供电芯片8802A 对应引脚上可以测量到,具体可以下载此型号芯片的信号引脚定义PDF图纸查看。

网友:
在8802的第二脚跑线应该经过就在他的附近的三极管,再给桥的,你先保证桥的供电全部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短,我跑跑线,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PCI复位信号是由南桥发出  南桥首先会收到两个PG信号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复位信号是由南桥发出  南桥首先会收到两个PG信号才会发出复位

分别是PWROK和VRM PG信号   PWROK是电源灰色线,可在I/O相应的脚位测量   VRMPWROK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好信号  可以下载电源IC的PDF进行测量   不过,一般电源IC的PG信号会用来开启时钟芯片  如果有时钟了基本上就可以判定电源IC已经发出了PG   只需要 测量PWR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正常的话测8802的第二脚,第二脚应该有连接2个开关三极管后发出VRMPWRGD

8802的第二脚正常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