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943P大短路

楼主(2014-08-22):
昨天接到一台宏碁的机器,让学徒看什么问题,他试来一下,大短路,就直接拆了,然后量了量。CPU电感对地0.03,感觉不正常,于是烧机,但是没有发热的地方啊,但是接上电流表保护隔离的上管发烫,换了还是一样。这个主板是显卡,北桥,CPU集成在一起的,找了两天还是找不出来,现在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求大师们来帮帮忙

网友:
仁宝的机器是不会出现大短路的啊!CPU对地3欧,如果是拆了CPU的就不正常了。把电感断开看是哪边短了吧。重点查CPU电路,你看看下管坏没。实在不行,就拆吧,一个个的拆。

网友:
这是哪个地方短路啊,它的CPU是不是焊在板上的啊

网友:
要是插上电源就大短路的话,一般都是共公点短路,主要查公共点去的地方,如果共公点没有短路,那就是有可能是某一个上管的G极悬空了,
      ==》 ①公共点:接上稳压电源,电流限制在0.5A,带电操作用风枪拆电容,拆到有短路的电容时,电流就会降下来。严禁拆掉PWM芯片上电;PWM芯片拆掉后,必须把上管一起拆掉。
       ②某一个上管的G极悬空:用万用表对地打值上管的G极,如果是无穷大,说明悬空了。

网友:
烧板啊      那里热换那里

网友:
那只能慢慢的找了   现在有好多机器  都这样  电脑部好修咯

网友(2017-05-28):
如果找不到发热的地方就一个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