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2233RZ

楼主(2014-08-22):
三星2233RZ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显示什么“请检查信号线”这是哪的问题 信号接口是DVI的

网友:
首先检查DVI线或者DVI接口或者驱动板的dvi接口匹配电路。

网友A:
是不是有vga接口的啊?有的话调到dvi接口,如果已经在dvi状态,那就刷程序吧,三星程序爱坏

网友:
有带VGA接口的笔记本的话,可下载三星官方的固件更新程序,十分简单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vga接口的啊?有的话调到dvi接口,如果已经在dvi状态,那就刷程序吧,三星程序爱坏

没有VGA接口

网友B:
刷下程序看能解决吗

网友:
驱动板没有检到信号,,,

网友:
dvi口的红绿蓝行场还真不知道在哪儿,找一个dvi转vga的头子插上测一下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程序看能解决吗

找不到这种程序

网友:
红绿蓝跟行场自己上网找DVI定义。检查下管子。或者8脚

网友:
三星BIOS坏的多,刷程序来看

网友:
显卡的行场信号没有送到驱动板,检查驱动板的行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