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机电流0.10

楼主(2014-08-22):
DELL N5110 开机电流0.10 , 有时能上到0.26, 显卡重值亮机,但是点不长时间又故障依旧,求助~~~
显卡

网友:
没有核心 测量想CPU供电 不跑吗啊

网友:
那你换下显卡 就行了

网友:
测供电都正常了吗?这种电流不会电压都出了吧!

网友:
电压都出全了额???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CPU绝对没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怎么想起重植显卡的呢?感觉不太对路子啊。

网友:
这种情况,楼主怎么想起重植显卡的呢?感觉不太对路子啊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少电压吧。看看哪个后级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哪个后级管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这个电流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