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REV1.0 通病 BIOS

楼主(2014-08-22):
联想 L-IG41M REV1.0 不开机通病  BIOS

G41 L-IG41M REV 1.rar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指:不通电,还是通电不显示?
再说BIOS问题也不会导致不触发、不通电吧?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吗?

网友:
太及时了!!正需要呢

网友:
修了那么多,也没觉得这是个通病吧,大多数还是南桥问题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开机’是指:不通电,还是通电不显示?
再说BIOS问题也不会导致不触发、不通电吧?

一般来说 不开机就是通电不显示  不加电 就是不通电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   跑d0    下载试试

网友:
供电正常,BIOS和南桥都干Le  ,,无头绪

网友B(2014-09-21):
不触发 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也是这个问题吗!!

通电不显跟不触发是两个概念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 不知到是不是 bios

网友(2014-10-21):
大多数还是南桥问题多吧

网友:
好像每个机器都有通病啊,学习下

网友:
USB变回1.1可以用吗?

网友:
不触发 一般刷个BIOS也对的么

网友:
做不进系统刷下试试。找了一圈没找到5分电容

网友:
做不进系统刷下试试。找了一圈没找到5分的

网友:
挡E9可以不啊

网友C:
谁有 图纸呀

网友(2014-12-15):
....  我修的不跑码  刷完bios  好了  第二天故障依旧  再刷 也不跑吗了

网友(2015-07-22):
V1.1的能不能用呢

网友:
刷完了跑D7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有一块L-IG41M3的不知道一样吗,跑D5重启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是用BIOS解决?

网友:
我需要这个,不过版主没说明这个BIOS什么情况的时候刷啊

网友(2015-09-01):
不加电 , 试试

网友D:
我的开机无复位,cpu风扇不转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版号的啊,这个bios文件不通用的

网友:
下了,不能用,原来走D0,现在还是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有 图纸呀
图纸里面可以搜到啊

网友:
好的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先试试能不能解决,机器显示00

网友(2015-10-21):
我这里有一个开机显示联想画面太长时间,拔掉硬盘还稍微快一点3分钟左右

网友:
硬盘是好的
插入硬盘时间更长 大概8分钟左右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有一块上电,不触发,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2015-11-2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308-1-1.html
论坛不是有吗干嘛还要找

网友:
为什么点击下载,显示下载了 扣10分了 ,还是不能下载,是不是论坛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