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M9000Z一体机主板BIOS

楼主(2014-08-22):
  THINK IBM 联想一体机BIOS 谁给有给传个 ,软刷不行  故障是 本地网卡和无线 认不到,

网友:
谁修过这问题 给提供下信息也可以呀

网友:
别沉了呀 , 这问题有高手吗

网友:
机器新机 没用多久, 电压 数据都正常  正在换桥,有高手指教下

网友:
看来论坛修新机器的很少啊, 新机器越来越多了,很冷清

网友:
我也碰见过一台~  没解决,期待LZ解决哦。。

网友(2014-10-17):
今天遇到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故障是 本地网卡和无线 认不到。刷个试试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M9000Z不认无线和本地的机器搞好没?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谢谢!

OK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软刷    自己编程器备份               想要就下吧, 这论坛太凄凉了

联想软刷那个  是DOS下运行 EC吗
还是怎么刷

网友:
编程器刷
   淘宝有卖的

网友:
你的好了吗

网友:
最后刷BIOS解决了  呵呵   网上买的

网友:
楼主 传个好的过来呀 www.850856820@qq.com  感谢

网友:
楼主 传个好的过来呀

网友B:
不是啊 ,把南桥 网卡的一个管子换了,型号具体是哪个记不住啦,等来了板子 告诉你们啊

网友(2015-01-13):
m9000z 本地网卡和无线 认不到风扇一直转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 ,把南桥 网卡的一个管子换了,型号具体是哪个记不住啦,等来了板子 告诉你们啊

楼主,你就不能把你成功修好这个机器的经验和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

网友(2017-07-13):
到底是换管子解决的,还是刷bios啊,刷的哪个版本的BIOS呢,文件的日期大小是多少呢?

网友(2020-06-03):
楼主 刷完风扇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