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 报错0189

楼主(2014-08-22):
bios刷到2.08了,马片不知道换全新的芯片行不行,遇到的给说下,谢谢
芯片

网友:
0189,一般是把内存换一个位置

网友:
马片不行把

网友:
报错 马片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马片,这个机器有三个bios 其中有马片吗,还是在io里面

网友:
码片不匹配

网友:
在线刷过bios,也不行,有遇到的吗,机器还在,好几天了再有几天估计要拿走了,各路大侠给支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