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0.22A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2):
接上直流电源显示0.22A  开机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微短路啊 ,拆机吧,不拆说啥都白搭

网友:
短接开机键  。放下内置电池的点  。有无3  5v   反正多的去

网友:
短路的了 你拆机看看

网友:
拆机到处摸摸,应该有发烫的原件,一般就是它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大于0.1A就是有短路了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说详细点

网友:
楼上的都谢谢啦,我拆机一看主板上面有点霉~拿刷子刷了就好了,

网友:
刷子刷刷就好了。牛逼啊~~!

网友:
一句话发帖不说处理过什么 测试过什么这样的帖不好

不过楼主已经解决 该贴暂时关闭 有意义联系我i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