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X84H MB K84HR PCB K43LY REV5.0的RT8206A问 ...
求助,ASUS X84H MB K84HR PCB K43LY REV5.0的RT8206A问题。

楼主(2014-08-22):
如题,我的RT8206A的4脚电压是6.15V,是不是高了,4脚有两个电阻,一个连接地,一个连接19V电压,主板通电后灯老是闪,就是启动不了,想问一下4脚电压是多少的,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
主板
求助

网友:
我的也是6.5v左右,可就是不出5v线性

网友:
把芯片换掉

网友:
有没有可能后级有短路了,这两个电阻分压是正常的

网友:
高了吧,看芯片的pdf那个是enldo开关脚,正常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一样,3。3V正常就是不出5V

网友(2014-09-21):
自己看图纸 ,计算分压后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