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掉电

楼主(2014-08-22):
Y460开机显示联想LOGO之后马上掉电
掉电

网友:
CPU供电旁边增加一下电容 再触摸板子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2014-09-24):
BIOS和显卡 都是这现象

网友:
手上有个一样问题的机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要点积分。不好。路过。要下载一个图纸

网友:
用示波器 测 CPU供电有没有 缺相或有干扰没有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个,修 好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