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上的WA0F 芝麻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8-22):
长城19宽驱动板, acer AL1981w驱动板 E221166

驱动板上的WA0F 给屏5V供电的芝麻三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换,这个烧了,位置就是在屏线插槽 5v位置边上 旁边还有16v 47uf 小电容

位置是Q4

网友:
找个驱动板差不多位置的三极管子换上去,换上去之后先不要接屏,先测量一下输出是不是5V,是的话基本OK

网友A:
是接在5V屏供电针上的话 把管子拆掉 直接把三极管带5V点的极直接飞到连接5V屏供电针的极 用焊锡连起来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换过那个管子  但是换一个没几天又烧  还不如直接飞个5V

网友:
这是个mos管我都是去报废的驱动板上拆,实在没有象楼上说的连上也能对付!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  可以

网友:
用9435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接在5V屏供电针上的话 把管子拆掉 直接把三极管带5V点的极直接飞到连接5V屏供电针的极 用焊锡连起来就可 ...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用多久, 是为什么老烧这个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用多久, 是为什么老烧这个管子呢?

可以 那台烧了管子 我用焊锡连上去了后  至今没拿来返修。。。。。。

网友:
修复了吗?该管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开关电路,是一对NPN与PNP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测测另一个管是NPN还是PNP,如果另一个没坏的是NPN,则坏的就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