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和-12v电压是反的 问题大不大

楼主(2014-08-22):
-12v电压-11.9 -5v电压-6.21 问题大不大 是哪的问题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5v为-6.21太低,应该在5%之内。

网友A:
  接10欧姆负载看看

网友:
是的,接一个负载再测量一下看呢。

网友:
这个要到BIOS里面去看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吧?这是本人电脑电压图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吧?这是本人电脑电压图供参考

5v ,-12v,-5v,偏低需要更换电容或者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12v,-5v,偏低需要更换电容或者二极管

是换散热片上的二极管和输出滤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10欧姆负载看看

开机拿软件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