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练好电铬铁和热风枪

楼主(2014-08-22):
我是希望从哪方面入手用好电铬铁和热风枪

网友:
多用废板反复练,直到能熟练拆装后,找点老旧还能工作的板子拆焊后检查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惜风枪和电螺铁已经坏了哦

网友:
只能是多练练了,没别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