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开机就烫手。

楼主(2014-08-22):
苹果4S,开机就烫手。顾客说,进了少量水,但是没有任何腐蚀
一开机,烫手就 个地方热 ,然后出现

补充内容 (2014-9-20 08:49):
已经修复。。闪光芯片,音频IC挂了,,修好收了260元,贵么?,但是没闪光灯了

网友:
是什么元件说清楚

网友A:
既然是进水肯定有短路或是微短的地方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真是奇怪

网友:
找了高手,说了3句话
检查电容,没事情
就是散光器,音频IC,WIFI模块,通病

网友:
检查下闪关灯ic是不是很热啊?将其拆下来啊,如果不是的话将其通电开机,手上去摸摸看看是不是很热什么元件啊

网友:
这个是CPU很热,主板短路了

网友:
5楼说的对啊

网友(2014-09-25):
你疯啊  收这么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进水肯定有短路或是微短的地方检查一下吧。

高手啊,感觉价格有点报低了

网友:
是更换还是维修

网友:
搞了一部电源块坏的

网友:
怎么感觉收便宜了~~~遇到好人,顶一个

网友:
            iPhone几大千  收个300左右也不算贵。。。 但是楼主没有把闪烁灯修好,客户心里面一定要很大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