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300打印机卡纸1和误报卡纸0 卡纸2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22):
这个机器貌似是:通病????我遇到两台一模一样的型号一模一样的故障,第一次没有搞好。现象是第一张剩下四分之一的纸张在定影那边,第二张纸张还刚卷起来到硒鼓,搞了这么多天,机器现在是自己的,给客户换了新的佳能这个三星卖给我了,之前拆开没有装好,今天打算最后搞一次,故障已经解决,别的不要动,打开此机器的左侧塑料盖,这里注意打开是跟背后的螺丝一起的,背后那个盖子要先拿掉打开左侧的盖子之后看到的是由6颗螺丝打住的银色不锈钢,螺丝旋下,拔掉连接不锈钢里面的一个小风扇的那个最大的东西的线,轻轻拔,别扯断了,这个东西分量比较重,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继电器了(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东西是继电器,后面问淘宝的人教我的,很感谢那个人教我很多东西,我当时告诉他,我不知道是什么继电器,我眼前的是一个线圈,哈哈,用我们修电脑的意思来说那就是线圈,里面全部都是漆包线,利用电磁效应而已)这个继电器可以拿起来,另外一个又由一块不锈钢盖住的,另外一个继电器躲在这个小块不锈钢底下,螺丝悬下来就能拿起来了拿下来后把继电器的吸和的那块小海绵刮掉,我用透明胶替代,贴了3层透明胶,然后上好,记住,如果你把整个继电器取下来到桌面上搞就要把线都抽出来,再装上去的时候记得红色线是躲在小块不锈钢底下的,黑色线是一打开大块不锈钢就能看到的,这个不能上错,上错勉强可以放下去,但是要是细心点你就可以看到,如果颜色反了那么这个继电器根本就接触不到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既然你用继电器肯定是有你的用意,你放下去发现根本就不能接触到东西那拿来还有什么用呢?是吧?正确装好后是有接触到齿轮底下的,会刮到齿轮这个是正常装法,剩下的就是装好了,再这里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板块的版主好像ID是:printe,一位ID是:海参。当时我总共求助了这两个人,都是发消息过去问的,他们都说了,海参发表的是HP1020的帖子我这个是三星的,问了他也教我一些东西,很感谢这两位,再者小小批判一个人吧,这个人就是:VIN芝麻了,大哥,英语是我在读书时最拿手的一科了,就算我不会修打印机我看到paper jam 1也知道是卡纸的意思,你说你这个不是等于没说呢吗?呵呵,不过还是谢谢你了,printe 版主请再次原谅我再一次的打印机无图无真相,因为这台机器我是打算最后搞一次的了,之前拆开没搞好我也没装好,今天最后一次搞一下不好就不搞了发别处去让别人搞,所以我根本不打算这台会修好的,所以我也没有照相,如果你们想看现在也只能照到不卡纸的修好状态了,抱歉哈,呀想到这台自己回收回来的成色还很新的机器修好了就爽呀,店里还真差一台打印机呢,刚好这个还可以复印,时不时有人问我有没有复印身份证件,这下店里又增加设备成员咯,哈哈

网友A:
可能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来看你这么多的文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来看你这么多的文字吧

哈,是啰嗦了点,但是里面字体颜色不一样的看去就行了,相信碰到这个故障的跟我一样的新手会看的,会修的人是不用看了,但是小白可以把里面有用的东西吸收去就好了,啰嗦的就省略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帮楼主完善张图片,看图易理解。
这种故障现象就是有打印或复印指令后一个动作指令进连张纸导致的。
究其原因就是进纸离合器继电器上的吸合消音海绵老化,使得进纸离合器继电器吸合动作结束后无法瞬间释放造成连续进纸,最终导致卡纸。
HP10XX系列打印机也有此故障现象,大家平时维修时可通过听和细心观察判断此故障现象。

网友B:
帖子里面说了,大家不是我故意无图无真相,是因为我打印机是新手,都是在修电脑,打印机只是一个练手的,这台放我店里有一个礼拜了,拆开后我没有搞好我就没有装好,这次是打算最后搞一次了,并不知道会搞好,我要是会修打印机 知道这台肯定能杀掉我肯定会拍照的,所以各位抱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面说了,大家不是我故意无图无真相,是因为我打印机是新手,都是在修电脑,打印机只是一个练手的,这 ...

恩,下次维修的时候,记得提前拍照,抱着能修好的心态,你一定能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面说了,大家不是我故意无图无真相,是因为我打印机是新手,都是在修电脑,打印机只是一个练手的,这 ...

你再仔细看下我们的沟通记录,我第一次跟你说到的“离合器”  就是指你说的“继电器”,它们是一个意思?
如果上个图给你,可能你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不过这样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记忆深刻,下次遇到这个故障,你肯定可以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仔细看下我们的沟通记录,我第一次跟你说到的“离合器”  就是指你说的“继电器”,它们是一个意思? ...

呵呵,偷偷告诉你,这个离合器当初我拿下来过,不过我当时看到上面的海绵还是完整的,手动吸合发现应该“还可以”所以前几天我就没有去动它,昨天最后一次自己搞一下,算了想想不差这几分钟两个都取下来换成胶布就是了,看来还真的是需要坚持,我这个是瞎子摸着石头过河啊,打印机只知道一些些非常少,这河比较难过,不过难过也要过

网友(2014-11-25):
一大堆文字 看得眼睛都花了  字体也不调大点,编辑好

网友D:
可以说是通病,这个机器修了好几台,只要是这个问题都是这个继电器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是通病,这个机器修了好几台,只要是这个问题都是这个继电器的事

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一样的故障我没有修好的原因 是通病 但是第一次我没有发现 以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