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U盘做成本地磁盘

楼主(2014-08-22):
怎样把U盘做成本地磁盘

网友:
请问那位能把U盘做成本地磁盘呢    有会的吗   请教一下!

网友:
好像在u盘里 装不了系统 我试过 没成功

网友:
U盘闪存芯片很脆弱,且USB接口与SATA的速度相差甚远,弄了也是白弄

网友A:
你要做什么?装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装系统吗?

不是做系统  就是把他做成本地磁盘  除了量产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