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19寸液晶闪黑的维修

楼主(2014-08-24):
上午接到个朋友的液晶,一看是华硕的VH196,通电一看。高压部分吱吱作响,图像一闪就黑了。和朋友说这个可能是高压或者灯管坏了。朋友留了电话,走后开始拆解。拆开后发现高压部分没有什么明显的烧黑,基本都貌似正常。然后用可调电源调到12V测试灯管,发现上段灯管有问题。于是开始拆屏,拆了半天,发现屏螺丝打滑生锈,实在无法打开。没办法,只能另想办法。  后来,只能把两边铁皮生生扯开,然后把灯管拉出。然后上灯管,上好绝缘头,灯线,焊好,做好绝缘。最后全部安装好,测试完美,唯一的确点就是有点难看。哈哈   ,然后  你 懂的

网友:
LG的屏大部分是上灯管虚焊

网友:
LG显示器问题多多。
实用就行。管他美观不美观。我经常剪铁皮。剪电源板。没事地

网友:
刚学的,发点有技术的帖子,顶你下。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修好了就是王道 管他好不好看呢 反正在里面

网友:
修过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拧不开的螺丝我都是用锡把它焊在不常用的螺丝刀头上然后就拧下来了。

网友:
还是拆屏 换灯管好看点 不过能不拆就不拆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