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4-08-22):
待机0.01A,触发到0.8,有时1.5,电流不一定。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约2—4秒左右掉电。版号为LA_4101P,观察主板上没有发现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接下来,接上可调电源,测1.5V,1.8V,CPU电感1.5V都正常,只有PL402电感无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测PQ401和PQ402,发现PQ401G极和S极击穿。拆掉后,测主板上焊盘阻值正常。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电路的上管换掉。开机一切正常,不再掉电。

网友:
缺电压掉电是常见故障。

网友:
恩 类似缺电压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个图片呢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A:
怎么又是CQ40,我这也有一台,电流上到1.7A了,就是不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显卡已经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云里雾里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PQ401G极和S极击穿 不会大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401G极和S极击穿 不会大短吗

这是仁宝的,索尼的也不会。大短路一般都是电容损坏。很少见MOS管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是CQ40,我这也有一台,电流上到1.7A了,就是不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显卡已经加焊过了,没用

显卡芯片坏了  在假焊也是没有用的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仁宝的,索尼的也不会。大短路一般都是电容损坏。很少见MOS管坏的。

其实我还没懂上下管和MOS管的区别在哪里,都分有N P 沟道,为么不能带换呢

网友:
这机子的北桥很易虚焊

网友:
以前碰到过1.5V短路还能上电到1.8几的掉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芯片坏了  在假焊也是没有用的   兄弟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啊

网友:
恭喜楼主又小爽一把,看来谁都挡不住你的财运恒通了呢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CQ 40  触发2-4秒  电流1.36掉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图

网友:
新手来学

网友:
这都能修出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