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各位大师,屏幕变成这个样子是哪里坏了?有图片,谢谢

楼主(2014-08-22):
放了很久没用就这样了,以前用几分钟就会好,现在一直开着也这个样了,刷新率是120的

网友A:
哈哈,看着像双屏显示器,想想办法改成同屏双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着像双屏显示器,想想办法改成同屏双显吧

什么意思?就是只让好的那一半工作?

网友:
估计是屏幕不行

网友B:
看样子是液晶受潮或者受到挤压导致的,个人认为没什么救了

网友:
以前拍拍会好一点,但是现在右边一半怎么拍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液晶受潮或者受到挤压导致的,个人认为没什么救了

就是受潮和挤压

网友:
屏电路补补焊,不好的话就是屏模块坏了!没办法了!

网友C:
屏线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液晶与“信号板”直间的链接或塑料连接屏线上面的芯片的问题,维修成本相当高需要使用压屏机来维修,注意这个信号板不是指驱动板,而是液晶后面背着的那个大长条板!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需要压屏设备,,一般维修就只能这样了,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重新插下就好了

同意你的说法,屏线拔下再仔细插回,贴好胶带,我这样修好过一台花屏的,收了70。

网友:
逻辑板的毛病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

网友D:
这款机器是用的奇美屏双36pin的扣子 应该是驱动板到屏的排线受潮氧化了 拆下来用橡皮擦 檫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是用的奇美屏双36pin的扣子 应该是驱动板到屏的排线受潮氧化了 拆下来用橡皮擦 檫一下就好了

这机器应该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是用的奇美屏双36pin的扣子 应该是驱动板到屏的排线受潮氧化了 拆下来用橡皮擦 檫一下就好了

谢谢了,请问这两个插头是哪个,我打开后中间那个排线歪了,不知是拆的还是确实掉出来导致显示不对,但我重新插过故障还是这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确定是排线问题,用橡皮擦干净后故障排除,再次感谢!

网友:
屏线和主芯片看一下 不行就换屏了

网友:
有条件最好换一条新的排线

网友:
液晶上面的小模块坏了。只能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