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主板跑 00

楼主(2014-08-22):
最近遇到好几块主板,都 是华硕型号不相同,但是故障现象一样,听说,这种板一开始出问题的时候,取下主板电池,再装上还能开机的,两三次之后,就不行了,请问这种AM3的主板有什么有什么通病?
华硕
通病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的话你排除下CPU座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BIOS刷完了基本就能好了,刷完还是不亮的话,就不用耽误时间了

网友:
是不是 南桥旁边的822排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