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 3台故障一样的。求通病!

楼主(2014-08-22):
华硕X8AC 现在手里有3台。 都是待机正常,不触发: 加热过南桥,晶振换过。。3 5V电容换过。。求解
补充内容 (2014-8-23 11:12):
EC 南桥外围 BIOS 这是不用说第一时间都会去的地方。这三台有一同样的现象,偶尔可以触发显示、看似通病、、
华硕

网友:
查触发信号到KBC及外围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个BIOS,查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吧!!条件都正常,就该考虑换EC,换南桥了

网友:
开机灯有没有亮,要是按开关亮的话就先换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以前修过一片华硕K40AB的板也是不触发按开关开机灯亮,最后换了系统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刷BIOS基本能解决

网友:
直接短接EC的PWRBTN#脚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查EC的条件是否都满足,还有南桥,开关上是否有高电平 最后刷BIOS吧

网友:
遇到过BIOS没供电的,拉个3。3就好了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有个图片就更好了,或者说说什么芯片组,什么EC,什么都不提供,怎么帮你呢?》

网友:
优先 看EC待机条件的外围电阻!

网友:
华硕不好修的 K42J就有相似的问题

网友:
X8AC 刚修好一台,有待机,0.039 不触发。换南桥晶振,待机为0.010,可以触发,但无CPU供电,加焊电源芯片修好 关键是待机要降下来,才触发

网友:
IO 容易坏 换个IO 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