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无待机电流修复

楼主(2014-08-22):
待机0,000,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水,烧毁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发现3V5V电感其中有一个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8欧,说明有短路现象。拆掉读卡器芯片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但是也没有待机电流。测公共点15.56V正常,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供电芯片是MAX1631.找到图纸
测芯片的22脚15.6V正常,23脚3.3V正常,21脚VL,5V正常,7脚28脚ON5,ON3只有1V,电压明显偏低。这个信号是由PMH4的43脚发出,经过R866转换而来,测43脚3.3V,R866的一端也有3.3V,过了R866就是0V了。说明是待机这部分把它给拉低了。先拆滤波电容,拆掉电感后端输出的两个滤波电容。换上去后,待机0.02A,测3V5V电感已经正常输出。开机电流0.6-0.9-1.2-1.4亮机。最近图纸有时上传不了,就没传。

网友:
机器虽然很久
不过修机器的思路很清晰 要是配图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操作简洁顺畅,通过对系统供电的各个条件来查找到开启的不正常,楼主你定会成为吾辈之楷模兮!!!!!!!!!!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