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7t 15秒断电维修

楼主(2014-08-22):
直接上图 换822

网友:
是通病吗?楼主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两个排阻分压.472和822

网友:
为什么知道这里呢?过流保护?怎么测出来的  能告诉下吗

网友:
这个822还真是爱坏。

网友:
说一说,这个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怎么查到是它坏的?

网友:
怎么查到的不会告诉你的,你以后见到822多去注意下。观察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也是15秒关机,提示usb过流,在网上查了很多都是换排阻,华硕板子通病吧。我的就没那么幸运,换了还不好。检查桥旁472和822分压的电压有组只有1.7v左右,换排阻后无果,后来把这组电压的472排阻并个472电阻,电压有了2.几v,(一般3.3v)开机正常了。应该是桥有小问题拉低了。

网友:
对于华硕的疑难杂症,还是要多查查822才是

网友:
华硕什么机子啊   说清楚下呀

网友:
华硕换排阻       9成好

网友:
又是822排阻的问题。如果能详细说明下是怎么找到原因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是USB过流的排阻吗?

网友:
南桥旁边的822排阻? OC#不对。

网友:
原来是 华硕82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