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la46 09911关机电流0.8几i不能在开机

楼主(2014-08-22):
B460  la46 09911关机电流0.8几i不能在开机,终于刷到一个bios好了,测测过的

网友:
此机二个bios 这个是桥的,EC的我没动过。

网友:
是换南桥之后变成关机大电流的吗?论坛上这个型号的BIOS太多了, 但好多都没用.

网友:
不是,什么也没换,就是软关机后, 关机后电流停在0.8 强制关机可以的情况,我刷这个好了

网友:
论坛上这个型号的BIOS太多了, 但好多都没用.

网友(2014-10-29):
跟楼主的故障一样,刷了楼主的BIOS后故障一样还是不能关机,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