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东芝C600-C32R 加电不显示 显卡无供电

楼主(2014-08-22):
别的供电都有显卡无供电,开机0.9左右 几十秒后掉电!

网友:
你都说了没有显卡供电
那就查为什么没有显卡供电啊  后级  开启  PWM条件  …………

网友:
开启有了! 芯片是TPS51217    要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啊! 迷惘的很!还请赐教! 新手学习中!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测试一遍流程吧

网友:
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
开启升压  供电 不行就直接换一个  5117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了,压根就是好的 CUP没有装好 我擦! 本来好了装机把屏线压倒屏轴下面结果短路了 有不亮了!这个咋修?????

网友:
压根就是好的 CUP没有装好 我擦! 本来好了装机把屏线压倒屏轴下面结果短

网友:
你是找一下TPS51127的电路图来看呀,这样什么都不明白,,直接上手了,

网友:
没供电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