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跑C1 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4-08-22):
今天送来一块技嘉ga-g41mt-s2 跑C1,内存不过,挨个检查内存的各个脚的电压,发现总线电压SMCLK电压只有0.7V,正常应该3.3V才对,多数是哪里断线了,跑了下线路也没发现断线的地方,索性飞线吧。从内存的118脚飞根线到PCIEX1的B5脚。开机一切OK .

网友:
内存总线是信号不是电压才对啊,有电压没信号还是读不到内存的

网友:
这个是I2C系统总线  一般会有3.3V上啦电阻 估计是电阻坏了或者微断线

网友:
不错,虽然是简单故障,但也是一个实例

网友A:
这个信号一般都连到时钟芯片附近,先打下有无SMBCLK数值,一般断线的多。

网友:
额这样飞线稳定么

网友:
这样飞线应该是稳定的了,其实他就接了一个822的排阻,在桥旁边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修好就是道理

网友:
学习到了,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一般都连到时钟芯片附近,先打下有无SMBCLK数值,一般断线的多。

断线怎么还会有0.7V的电压呢, 估计还是哪个电阻不良

网友B:
新手弱弱的请教下,这个smclk是什么时钟信号?什么作用?再有118脚和b5脚又是什么定义和作用??

网友:
这样的板子能修最好修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出技术,这个板子不知道 有没有图纸

网友(2015-03-17):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弱弱的请教下,这个smclk是什么时钟信号?什么作用?再有118脚和b5脚又是什么定义和作用??

SMBCLK是内存管理总线的时钟信号,如果是DDR3内存的话就在11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弱弱的请教下,这个smclk是什么时钟信号?什么作用?再有118脚和b5脚又是什么定义和作用??

B5就是PCIEX1的B面的第5脚。多和坛里的朋友交流你会知道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