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内屏不显

楼主(2014-08-22):
前两天遇到了一台联想E425笔记本,AMD的芯片组,外接显,内屏不显。在屏接口处测量, 没有3.3V的LCDVDD屏供电电压,但是有3D3V_S0 电压3.3V, LED供电的19V也有,开启BLON_OUT也没有电压。找图纸,LCDVDD 和BLON_OUT 都是桥控制出来的。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桥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发出这两个信号呢?

网友:
首先确保硬启动完成 CPU必须复位后在测量ADS信号 还可以测量振周期信号  还可以测量内存的I2C系统总线 如果以上都有 考虑虚汗或者换桥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补偿,都正常了,就换吧

网友:
这种机器动显卡一定得注意,先存得包住,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确定屏上没有问题,就干桥。

网友A:
AMD直接干桥,但是风嘴别太低,AMD芯片最容易坏

网友:
条件满足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直接干桥,但是风嘴别太低,AMD芯片最容易坏

不到万不得以不想动桥啊,就是想知道桥在满足什么条件后才发出这两个信号,先找别的原因。

网友:
这种桥灌胶的 修时一定要注意 容易断点

网友:
我这个啥也不显示 但是电流跳变正常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试试吧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曾经修过几个是LCDVDD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这种多半是显卡虚焊

网友:
刚接手这个本。。开机电流1.2 1.0 0.93就不动了。就是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是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显卡问题 换一个就好

网友:
有修到过 换显卡好的

网友:
顶一下 挣点分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哎, 没搞了, 老板直接发出去交换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也不少,不过外界显的还是得仔细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PCH的问题,量量屏线接口上面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换桥吧,相信自己

网友:
是不是屏线地面都换过吗?
主要电压起来,屏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修好没楼主,貌似是显卡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不行换桥试试

网友:
查显卡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