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奇怪掉电故障

楼主(2014-08-22):
一台联想N485本本,故障很奇怪,机器使用上网什么都正常,唯独运行鲁大师时,一会儿就掉电,掉电时看了下温度,都不过50度,系统重新做了没用,但没格盘,只做了C盘,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一些参考的,谢谢

网友A:
那非得运行鲁大师做什么  不运行就行了

网友:
某个驱动不对吧

网友:
运行一下大型3D游戏看看。

网友B:
你只是打开鲁大师一会就掉点呢,还是运行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掉电呀。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非得运行鲁大师做什么  不运行就行了

不是非得用它,。就是想知道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打开鲁大师一会就掉点呢,还是运行温度压力测试的时候掉电呀。

测试时会掉,但是温度根本上就还很低,怀疑是不是温控电路误动作了

网友:
多为显卡故障啊,

网友:
系统重新做过的,应该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啊,下个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你看看电影之类的 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所有PWM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试试用其它测温度软件测试温度会掉电吗?会不会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温度不过50度,不算高啊。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可能是温控有问题,先重新上点硅脂,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桥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可调电源测试的吗,如果是,就用联想适配器试试,我这里有很多这种情况的,用可调电源跑鲁大师到显卡了会掉电 换用适配器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会掉,但是温度根本上就还很低,怀疑是不是温控电路误动作了

我前段时间逛论坛有到有一帖子也是一运行鲁大师就掉电。 原因是EC检测不到风扇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逛论坛有到有一帖子也是一运行鲁大师就掉电。 原因是EC检测不到风扇在转。。。。。

此机修好了,故障点也很奇怪 ,竟然是公共点一电容坏了,无法理解

网友:
使用正常就别管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有做好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