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4月全能强斌斌作

楼主(2014-08-22):
出来迅维的第一天去了云南临沧,在精艺电脑上班,在此之前老板要试一下我有几桶水。。。哎,避免不了的事情,始终都要来的,到手的是一块华硕M2V如下图:

华硕板子不好弄啊,当时就心里没底,再说主板是硬伤。。。真心不是强项,上电,不触发,我了个擦,真坑啊,想也没想放个电,我了个去。。。竟然跑码了- -,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激动,心想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问老板要来风扇CPU,内存,当时那个声音都有底气,插上VGA,过了华硕界面之后,出现一排英文然后掉电。。。。如下图:

啥也没看懂,就看到了一个USB  OVER  和15,估计是USB什么的错误然后机子要在15秒以后掉电,这种情况就没碰到过,当时啥工具也没有,就问隔壁哥们借电脑登了一下qq,问老徐要份图纸。。。老徐给了我份点位,我了个擦,那个哥们没有打开点位的格式的东西,又问以前在线的同学要了份点位图打开软件,鼓捣鼓捣有40多分钟了,老板看我好几次,哎,先百度看看英文什么意思先吧,结果百度翻译的没啥有用的,不过看到别人讲到了一个OC#,我就用点位图搜到了OC#这个信号,是由2个排阻分压进到了南桥,先测了一下,总共有4组,1,2,3,组OC#都有3.3V的电压,只有第4组是0.7V,哎,没去别的地方,这种情况不就是排阻或南桥有问题嘛,换了排阻不行只能是南桥内部拉低了,于是找了块料板,拆了472和822排阻:

不确定是哪个坏,也没量,于是换了2个,终于量到了第四组OC#是3.3V
上电后:

亮了以后没有出现原来的英文,终于也没掉电。。。
机子好是好了,但是要也要弄懂一下为什么好了,然后查了一下,原来是USB供电的5V经过2个排阻分压到南桥,大约电压为3.3v,此信号为OC#,这个信号是南桥检测USB的,电压为低电平的时候南桥内部认为USB过流,会提醒用户,然后15秒后掉电。。。
深夜发帖,着实不易,看到的朋友请加点分。。。

                                                                                                    强斌斌作

网友:
不过,这个要支持。15秒关机典型的USBOC#问题

网友:
我同事前几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呵呵,当时他还问我。我也不怎么清楚。也不知后来他怎么修好了。好像是跳线帽换了个位置吧。

网友:
好经典的故障了,而且华硕的822是出了名的

网友:
很有借鉴作用,但从来没碰过。。

网友:
USB跳线帽拔了  也会出现这样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这个故障,没弄好。。。

网友:
又开始装B了

网友:
指的两组四组是啥意思,不是两个排阻吗?还有USB的供电5V你是咋知道的都没电路图

网友:
又是822排阻,华硕通病,不过这样也好,好挣钱!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通病,骚年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好好努力!

网友:
迅维出来的果然有几桶水。

网友:
徐总说过的,华硕USB过流会掉电。还有就是822排阻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我想说这个要是没图纸不就修不来了,还有就算有图纸不知道oc#这个东西也是不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样的维修贴要支持!

网友:
asus板,还有CMOS 坏也15秒关机的情况。

网友:
不错。这是华硕的经典的痛病15秒关机。。。有图纸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遇到过几次前置USB过流掉电。还有跳帽。这个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真羡慕大强哥啊,一出去就有大老板收留

网友:
不知道打下usb对地阻值可以不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不过这么老的板子,还要修的应该不多,修理费估计也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秒报错    一般是USB过流掉电。还有跳帽。这个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学习了

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