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烧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4-08-22):
硬盘电路板烧了,是不是换个电路板就可以了?有什么要求没? 要恢复数据

网友:
换一个一样的电路板,如果板上有bios芯片最好对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版号一样就可以 ?
如果不一样会造成2次破坏吗?

网友:
电路板坏了,首先就要换板,然后,把BIOS换过去,板好了以后,再 检测固件,还有的时候,烧板会烧坏磁头,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烧板,还可能烧磁头?

网友:
如何烧得不是很严重的,一般换个板和BIOS应该都可以了。。

网友:
同型号配对。

网友:
不知LZ什么牌子的硬盘 换班看电路板上印的一列数字 换班后最好换BIOS 不然的话有的会产生敲头现象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换bios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A:
烧板,还可能烧磁头?

有可能。磁头放大电路非常脆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换bios

取下BIOS芯片,换到另外一块板子上呗

网友:
找通型号的电路板更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要换一模一样的电路板,要不然,没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BIOS芯片,换到另外一块板子上呗

谢谢, 硬盘的电路板上哪个芯片是BIOS啊, 我只小的主板的, 硬盘的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