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更换VT357F

楼主(2014-08-22):
机型: 联想T410

昨晚开机一会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以为电池没电引起的,结果发现插电源也无法开机。于是拆机。
今天检查发现没有VCC3.3M, VCC5M, 接着查下去发现VCC5M短路, 最终发现是供给VCC1.05B的VT357F坏了。见图

pcb上的位置,已经拆掉了VT357F

在论坛上搜索到换这种芯片很容易坏。
由于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手头上只有风枪,烙铁,没有焊台,
想请教大家如何操作成功率能高一点,明早芯片一到就动手了。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BGA封装的芯片而已!  没多大技术

网友:
还是说一下最终结果,
费了一个vt357的珠后,第二个成功植上去了,而且电压正常,但是有新问题, 开机掉电... 最终确认的南桥坏了,VCC1R05B_VTT,和VCC1R5B阻值偏低,买回新板一对比低了很多,只有几欧的阻值。 因无设备做南桥无很大把握,只有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