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开机两次才可以

楼主(2014-08-22):
thinkpad e431独显笔记本,一开始看电流是不过显卡,刷bios后要开两次,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强行关机,再开一切正常,在系统里面软关机或者是直接按开关,都不能再开起来,又得按开关关掉再开就正常。已经遇到两台一样的问题呢。之前一台是不出cpu电压,换cpu供电芯片后,也是要开两次。求指点。
还有bios刷的是论坛下载的,刷过次。在系统里面也直接升级过官网的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之前是0.9  0.4  0.9  电流循环跑   刷bios后  需要第二次才能亮机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期待 大神  好苦恼问题

网友A:
现在是换过cpu  内存 好机上的ec对换  25M  32.768晶振  bios芯片  以及程序全都更换过   故障一样   难道是桥吗    黑胶的  不确定不想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换过cpu  内存 好机上的ec对换  25M  32.768晶振  bios芯片  以及程序全都更换过   故障一样   难道 ...

桥应该不太可能吧,开机第二次使用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B:
我遇到Y450也是这样的,开两次才亮机,开一次不亮,不知是不是小板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希望楼主可以修好,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坐等思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4-11-21):
好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手上的E431的问题是反复重启,把南桥用力压着的现象就是和楼主的一样了,充分怀疑是南桥,不过南桥是灌胶的,不敢盲目动手!

网友:
是桥的问题,我碰到N个这款桥短的板子,换完桥后基本都成这个情况。反复开几次才亮,关机再开不亮,在开关几次可以亮。很烦人。有说这桥的批次有兼容性问题,这桥本身性能不好。

网友:
我的e430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不好搞,希望找的真正的原因!!!!!!!!!!!!!!!!!!

网友:
这机器 我这里有三台。一台 是BIOS 有问题刷了后 要开两次。一个键盘坏。一个USB 不能用。USB 的刷了32 的BIOS 好了。然后我把BIOS 互换下 这三台 机器都要开两次机。发现这BIOS 都不通用。然后我把 EC BIOS 一起换过去 这三台 还是要开两次。然后把他们的 原来的 东西 全部换回去 。又是一个要开两次。其他两个 一次。。。真心的 不知道 这程序怎么刷。。。

网友(2014-12-24):
很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遇到一个联想的E431 问题的先后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现在就是不知怎么解决@有哪位大师查出问题的所在了  麻烦公布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客户还着急啊!

网友:
还有单插电池一次都开不起来,必须插上电源第一次不开,关机不要拔电源再开就可以正常点亮 正常使用  电池充放电一切正常,把电源把 了 电池也可以放电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款极其垃圾的机器!

网友:
后来发现不用开两次,只不过开机要等一下子就可以显示呢,和客户沟通下一般都能接受,要不就让他换主板。

网友C:
刷一下BIOS吧,这是我开一次就OK的BIOS资料

E431 QH32.zip

2.7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E431 QH64.zip

2.5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BIOS吧,这是我开一次就OK的BIOS资料

板号:NM-A043 REV:1.0

网友:
解决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你吧电池装上看不亮后关掉 以后还会这样不

网友:
开两次才可以开机,可以查开不起时的 条件什么不满足,那个信号不对,不良!

网友:
BIOS 问题     去淘宝让人家   改一下BIOS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Y450也是这样的,开两次才亮机,开一次不亮,不知是不是小板问题。

不是小板问题

网友:
LZ你这个我怀疑是南桥     理由是EC发送给南桥的请求南桥有没有发开机信号回来     具体有待LZ查下

网友:
我的E40自动上电到0.66不亮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上次有修过一台

网友:
奇怪的问题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BIOS吧,这是我开一次就OK的BIOS资料

这个要两个都刷嘛,还是只写那个QH64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按时序来查!!

网友:
我的E530也是一样,刷了BIOS要开两次。

网友:
大家有试过好了的吗,啊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回时间没设定导致的,

网友:
看看RTC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