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tp45 xe主板 不开机跑码

楼主(2014-08-22):
这个板子网上买来,最近发现时间总是延迟,大概几天,几个小时吧,总之是没有复位,但是有延迟。再后来一次就不能开机了。按下电源键没反应。换了内存,电源,u,都是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这种现象一般哪里坏,晶振还是南桥呢。。

网友A:
先换晶振及协振电容,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晶振,电容,南桥!!

网友:
行查查CMOS电路再说吧

网友:
如楼上所说,晶振 电容 桥

网友B:
以前有遇到时间跟不上,南桥的问题。  你量下你的晶振有么有压差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工作忙,抽时间测试下再求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遇到时间跟不上,南桥的问题。  你量下你的晶振有么有压差

指晶振两脚对地的电压?插电源不?

网友:
不插电源也有

网友:
这种软件故障,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晶振两脚对地的电压?插电源不?

肯定要查电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晶振及协振电容,不行再考虑南桥

测试晶振为0.3几v另外一脚0.28v,算正常吧。另外用2位诊断卡跑码开始显示D0后关机,便再无法启动了。
(中途已经排除内存,CPU的问题)
另外这个用IO 为IT8718F/S,按主板不触发的思路的话,不知该从何下手啊。
还有有木有快速测试南桥或集成网卡坏的办法啊。感谢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