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inter独显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4-08-22):
我是小小白今天亲自修好了个cq45也来发个贴希望各位大侠们给多多提意见。也希望和我同样是小小白的朋友们交流交流经验。话不多说了,来气了哈!从客人手中接过机上电流表测试电流跑到0.82A不往上走了,屏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示。且大小写灯闪烁,一般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是北桥虚汗!心里有了底就报价说是北桥坏了。换北桥300元,客人说价格不是问题马上要等着拿,我就给客人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看我的包在我身上。于是就拆机烤桥。完了就下台测试电流就可以跑到1.5A了,心里暗暗自喜钱到手了,于是断电接上外显开机再证实下 ,来人了,有显示了!好高兴啊!于是就装机了!按程序到这里就完事了,但是没有想到惊险的一幕来了。接上电后lcd屏没有显示,还好我有个边装边测试的习惯,还没上螺丝,于是又三两下拆除pcb板,心里想应该是显卡虚汗,又直接焊显卡,几分钟过后再上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心想这个钱还是不好挣啊!也没有时间多想了,客人还等着呢,于是就怀疑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又三下五除二拆开ab壳测试高压板有19V供电但没有3V的LCD开启电压。再打屏线也都通的,于是就顺着屏线往下找,最后发现这个电压是直接从EC发出的,用凤鸣档打此脚也没短路。我也急得没时间搞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与是就想到直接搞个3V过来,JLVDS1接口27 脚是3V,28脚是lcd开启EN于是就把JLVDS1屏线接口27和28外借的电容正端用一根细丝连上再通上电试机lcd屏终于亮了,心里的紧张终于平静下来了,,我是小小白虽然修得累,但心里很高兴,希望高手们指点下这个开启电压没有是EC坏还是别的问题,还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这还是新手,已经不错了,你距离高手不太远了

网友:
这个直接拉上的 话一开机屏幕上就会有反应了。。

网友:
写的很好,修得也不错,就是少了图片,来几张图片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你们修好保好久哦?

网友:
因特尔的  加热北桥?是不是显卡的啊。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不是不显示吧,,,缺开启是暗屏,不应该是不显示啊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修的很好  写的也蛮好的

网友:
我刚修到一台,一开始也是0.87左右的电流。
不过这个可能是我电源的问题,我刚开始调到19.3V的电压,就跑到0.87左右的电压就不动了。后来,不小心把电源调到了19.8V,居然就可以跑到1.5A了,外接有显。

也是测量着无开启信号的电压,但多试几次,就正常有显示了。现在是一会有显,一会无显,还在修着

网友:
今天终于把CQ45这台修好了,一下有显示一下没有显示,原来是屏线问题,屏线的40脚DDC2-DATA信号接触不良,差点去搞显卡了

网友:
我的话会直接干显卡的

网友:
要是有张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