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厦华液晶电视维修实例 续2.

楼主(2014-08-22):
夏华液晶电视维修实例=

关于LC-HU系列电视白屏或黑屏的维修解决方法

近期接部分人员反馈,LC-26HU25机器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部分机器出现白屏(32寸和37寸的故障为黑屏),该现象是因为LVDS信号没有送到液晶屏逻辑板引起。请根据以下维修解决方法试进行处理如下:
  1、在白屏状态下,对准遥控接收头按压遥控器“节目源”、2、5、8、6,关机后重新启动看看机器是否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注意:有时遥控不是很灵敏,需要重复操作1~2次才能起作用)
2、对机器进行软件升级,升级后如果故障仍然没有排除,对准遥控接收头按压遥控器“节目源”、2、5、8、6,关机后重新启动看看机器是否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机器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3、如果升级后机器故障仍然无法解决,可以试试更换主板或Flash IC NS5(IC型号为PS25LV0,编号:353.25040-00),更换Flash IC后应重新软件升级,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4、如果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可进一步检查LVDS线是否接触良好,屏带逻辑板是否损坏(厦门中心有发现2台机器逻辑板坏),更换逻辑板故障排除。

R系列噪音问题解决方案

一、     LC-42R26(配120V背光屏)的更改方案:
在电源板上的IC N506(在背面)的1脚和IC的散热焊盘(GND)并一个电解容220uf/25V。电源板编号667.L42K17-20A。
二、LC-42R26/LC-42R35/LC-47R27/LC-47R35(配24V背光屏)的更改方案:
从电源板的电解容C535的正极飞一根线到IC N506的1脚,电源板编号为667.L42W17-20/667.L46T17-20C。
三、LC-42R35智慧光打开时USB通道音量开到60以上,串入低频噪声。
更改措施:USB部件的四个接地螺钉孔上下两面垫绝缘垫圈,使部件板与螺钉柱隔离。

关于TR2987伴音断续C535失效的解决办法

近期接部分反馈,TR2987 C535失效导致出现声音断断续续故障较多,经检查发现C535电容失效导致。由于该电容靠近电源电路的大功率电阻R535,长时间工作导致C535电容的电解液被烤干,电容容量减小(测一只失效的电容容量只有13uf)导致故障。
  经反馈研发中心分析:R533(非R535)是数字板供电限流组,由于该回路电流大,发散量较大,设计未充分考虑,致使电容未远离发热源所致。
  解决方法:采用电容背焊在印制板的方式解决,售后维修更换电容也要改为背焊,避免出现重复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