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 喇叭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4-08-22):
各位高手们出来露两手吧!帮忙解决个问题,感激不尽啊!
一台惠普的2540p,i5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没有声音,我就试了一下,果真没有声音,喇叭没有,耳机也没有,刚开始以为是驱动有问题,就搞啊搞,依然鸦雀无声啊,因为是i5的机子,来的时候装的是xp,以为不能用xp,就重装了win7的,结果也不行,最后没办法老老实实拆机查查硬件了,我一般习惯直接换芯片,直接的换了声卡芯片,型号是IDT 92HD75B3X5的,结果还是不行,接只能查条件了,+VDDA_CODEC 没有供电,打阻值,短路了,最后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拆掉后,又试了一下,供电有了,喇叭还是没有声音,但是耳机有声音了,还真是难搞啊,耳机插口没问题,喇叭也是没问题的,最后功放芯片也换了,型号是TPA6047A4,也都还是一样啊,喇叭就是不出声音,搞得我都头大了,条件什么的都查了,SPKR_LIN- , SPKR_LIN+  , SPKR_RIN-,SPKR_RIN+   ,SPKR_EN这些都正常啊,SENSE_A  ,SENSE_b,也都是正常的,现在都不知怎么搞了,各位大虾们都来看看,给俺支支招吧!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有无功放芯片啊???换个功放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无功放芯片啊???换个功放芯片试试~

最后功放芯片也换了,型号是TPA6047A4,也都还是一样啊,上面有说到呢,一看就是没有看仔细的说!哈哈

网友B:
功放也换了的话,查那个耳机的那个关闭信号正常嘛!就是接入耳机关闭喇叭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C:
喇叭也是会坏滴,测量喇叭了吗?我手上一台笔记本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首先就是测量的喇叭,阻值无限大

网友D:
开机后,不插耳机测耳机接口引脚电压,然后开机后插入耳机再测耳机接口电压,两组数据对比,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则是耳机接口坏

网友:
看错了,问题应该出在喇叭这条线路吧,示波器抓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也是会坏滴,测量喇叭了吗?我手上一台笔记本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首先就是测量的喇叭,阻值无限大

上面有说喇叭也是没问题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后,不插耳机测耳机接口引脚电压,然后开机后插入耳机再测耳机接口电压,两组数据对比,如果没有任何变 ...

耳机接口没问题!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功放也换了的话,查那个耳机的那个关闭信号正常嘛!就是接入耳机关闭喇叭的信号正常不

不就是那个检测耳机有没有插入那个吗?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耳机接口没问题!试过了。。。

测功放的供电和功放的开关,看是否正常

网友:
难道没人了,咋地看的人都不留点宝贵的经验呢,要分享啊你们。。。

网友F:
放首歌曲,示波器抓抓喇叭输出线路的波形,无波形往前查,有波形查喇叭。

网友G:
直接叫他外接音响得了

网友:
我们修都是都没声换声卡芯片,耳机有喇叭没有就换功放芯片的,你都换了还是不行就········看他们是不是受EC控制换个EC,擦USB声卡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功放的供电和功放的开关,看是否正常

5v供电有,哪个开关啊,是spkr_en 吗?是的话,也是有的3.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首歌曲,示波器抓抓喇叭输出线路的波形,无波形往前查,有波形查喇叭。

示波器暂时还没有,也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叫他外接音响得了

就是来修没有声音的,让他这样用能收钱吗,再说是同行的,他说修好了他要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功放的供电和功放的开关,看是否正常

是SHUTDOWN啊,如果为0V的话,会出现喇叭无声音,但耳机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供电有,哪个开关啊,是spkr_en 吗?是的话,也是有的3.5v左右

是SHUTDOWN啊,如果为0V的话,会出现喇叭无声音,但耳机有声音

网友:
建议还是搞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SHUTDOWN啊,如果为0V的话,会出现喇叭无声音,但耳机有声音

没有这个信号啊!

网友D:
不会吧,那还有没有像开关的这种信号啊

网友H:
明显喇叭 坏了 你秀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显喇叭 坏了 你秀逗了

你才秀逗了。。。没看清楚就不要乱发言好吗?什么人啊这是。。。还有没有素质来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那还有没有像开关的这种信号啊

没有啊!就那个en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啊!就那个en而已

那个有电没有,有的话再换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有电没有,有的话再换个试试

有啊!就是喇叭那四个脚都没有电压,看来是得再找个来换换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啊!就是喇叭那四个脚都没有电压,看来是得再找个来换换看啊!

祝你好运了

网友I: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J:
以前也碰到过一台没声音的,修了一周,最后退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不会吧!南桥,最好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前也碰到过一台没声音的,修了一周,最后退给客户

搞了这么久,要是没搞好,就白费心思了!又费时间

网友E:
谢谢!我会继续研究的,搞了我会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会继续研究的,搞了我会分享的!

好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那个检测耳机有没有插入那个吗?正常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信号,我说的是插耳机会关闭,功放的信号正常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