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通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4-08-22):
我是小小白今天亲自修好了个cq45也来发个贴希望各位大侠们给多多提意见。也希望和我同样是小小白的朋友们交流交流经验。话不多说了,来气了哈!从客人手中接过机上电流表测试电流跑到0.82A不往上走了,屏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示。且大小写灯闪烁,一般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是北桥虚汗!心里有了底就报价说是北桥坏了。换北桥300元,客人说价格不是问题马上要等着拿,我就给客人拍拍胸脯说没问题看我的包在我身上。于是就拆机烤桥。完了就下台测试电流就可以跑到1.5A了,心里暗暗自喜钱到手了,于是断电接上外显开机再证实下 ,来人了,有显示了!好高兴啊!于是就装机了!按程序到这里就完事了,但是没有想到惊险的一幕来了。接上电后lcd屏没有显示,还好我有个边装边测试的习惯,还没上螺丝,于是又三两下拆除pcb板,心里想应该是显卡虚汗,又直接焊显卡,几分钟过后再上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心想这个钱还是不好挣啊!也没有时间多想了,客人还等着呢,于是就怀疑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又三下五除二拆开ab壳测试高压板有19V供电但没有3V的LCD开启电压。再打屏线也都通的,于是就顺着屏线往下找,最后发现这个电压是直接从EC发出的,用凤鸣档打此脚也没短路。我也急得没时间搞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与是就想到直接搞个3V过来,JLVDS1接口27 脚是3V,28脚是lcd开启EN于是就把JLVDS1屏线接口27和28外借的电容正端用一根细丝连上再通上电试机lcd屏终于亮了,心里的紧张终于平静下来了,,我是小小白虽然修得累,但心里很高兴,希望高手们指点下这个开启电压没有是EC坏还是别的问题,还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
此机故障问题多波折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加上暗屏吧。

网友:
cq 系列的机器最要命了

网友:
搞手都谦虚啊,很有思路嘛。这机器问题真多呢

网友:
我跟我师父一起修的 做一队逆袭的小小白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等下测下先,谢谢楼主的思路

网友(2014-09-21):
这是暗屏故障

网友:
换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CQ40 45屏线也是通病了

网友:
严重鄙视楼主,我机器要是给你这么折腾早叫人砸你店了

网友:
CQ45显卡问题最多了

网友:
这个线容易坏的多

网友:
北桥虚焊,高压板板无开启电压,修的不错哦!

网友:
时间耗不起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