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不触发(无技术含量)和索尼待机芯片烧掉焊盘,送给那些比我还新的新手

楼主(2014-08-23):
秒杀联想不触发(无技术含量)和索尼待机芯片烧掉焊盘
送给那些比我还新的新手
   两个问题先问大家一下:
1:大家修进水机保修多久?
2:这个机器是什么型号?

这个型号我还真的不认识(修联想特别特别少)是E30吗?图纸显示E30 但是机器上看不到E30这个型号 请论坛管理帮我把型号添加一下 谢谢!
请主角闪亮登场: 主板正反面 以及板号图

亮相完毕! 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器的来龙去脉,此机是20多天前,同行送来的进水机, 一休哥是我 二修还是我! 悲催的是,中间只是间隔了一个月的样子!! 一修的时候进水, 没有拍照片 因为没有信心能修好 拍了照片修不好也白拍了 结果修好了之后,没办法还原维修过程了,下次不管能不能修好先拍了照片做好发帖的准备才行!嘿嘿……在这里发一下上次维修过的地方 飞了两根线 换了两个芯片还有被腐蚀的电容电阻(过程是复杂的不多说了,且也记不清了) 只能发个上次飞线位置的图了

现在轮到这次二修了 (自作孽不可活啊)因为不细心给自己留下了隐患,机器第一次进水修好后,放在同行那里一个月左右,客人出差回来之后才取机,不触发了,又送回来,挺萌的(TMD)!我心里开始打鼓了 上次修进水的钱都收了 这次还能不能修好?修不好咋办?忐忑中按下了开机键,待机电流0.008A无触发动作没,拍照片 我这人记性不好+不细心,没记住上次待机电流多少 不管了 先挑简单的来 放电……折腾两下 乖乖拆机 万用表直接戳向待机3.3V电感 5V电感 正常哦 看图顺便也用示波器看了下 示波器是这段时间从饼哥和赵伟那里学来的 亲亲你俩 表示感谢

再戳开机脚 3.3V看图

高低高正常仍旧不触发 本能的把眼睛扫向EC 看到了EC和晶振旁边有点水痕(上次没处理干净)哭……既然看到有异常 就擦擦干净抓起波波测吧 没有波形?加焊下EC,我再戳还是没有 我再戳!挺萌的 直接换了吧 看吧:波形出来了

待机0.021 (忘记拍了) 3^2^1点火成功 亮咯!

看看凶手: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碰到晶振坏的

感谢XWTV(迅维TV)CCTV MTV LV 来首孙悦的歌吧:心情不错,朋友不错,你们都不错,……咳咳……跑调了!看官们: *虽然此贴没有技术含量 而且运气成分也很高 但是,也请大家体谅我、照顾我一下发帖的积极性, 以后尽量发有技术含量的行不?赏点分吧*报了远程之后我的英语都学好了 给你们扔一句:
卡姆on!普利思……(看我的词汇用的 虽然……而且……但是……卡姆on普利思……)这次维修没有用到图纸这次和BIOS一起奉上
下面是图纸和原机备份BIOS 以及BIOS位置图

BIOS :芯片型号为:Winbond 25X16AV DA0PS1MB8C0 REV C原机备份ok

网友:
谢谢波哥啦!刚刚发帖就被你看见啦 哈哈 我还有几个图片没发上去 在点保存草稿的时候竟然点的发帖 x……

网友:
应该算是比较好修的 看楼主能被加多少分

网友:
EC复位电容那个脚?

网友:
额……不同的EC 复位是不同的脚位 昨天远程讲课里的EC复位 我没记错应该是37脚 EC型号也没记住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A:
虽然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看着还是满舒服的,加分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但是看着还是满舒服的,加分支持楼主。。。。。。

谢谢

网友B:
在芯片6脚对地阻值情况下,这里焊盘掉点也可以直接从芯片6脚飞线到PR100保险电阻的一端解决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芯片6脚对地阻值情况下,这里焊盘掉点也可以直接从芯片6脚飞线到PR100保险电阻的一端解决故障吗?

我没看懂你的意思?6脚对地阻值的情况下?飞线到PR100 和我补焊盘应该一样的 都是想通的 我找的最近的位置刮开板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懂你的意思?6脚对地阻值的情况下?飞线到PR100 和我补焊盘应该一样的 都是想通的 我找的最近的位 ...

刮开板皮这种方法有时候在飞线的时候也管用,你是为了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芯片6脚对地阻值情况下,这里焊盘掉点也可以直接从芯片6脚飞线到PR100保险电阻的一端解决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刮开板皮这种方法有时候在飞线的时候也管用,你是为了做什么用?

本来就已经露出铜了 你没看到吗?我直接在漏的那里轻轻刮开一点 就接上了 不过你说的我懂了 你说的意思 是飞线到PR100更省力  我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已经露出铜了 你没看到吗?我直接在漏的那里轻轻刮开一点 就接上了 不过你说的我懂了 你说的意思  ...

是的,只要线路相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线路相通就行。

我还是太不细心了 明明有省力气的办法我没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讲解详细生动,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支持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讲解详细生动,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支持顶起!

谢谢支持 加点分吧 也不扣你自己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线路相通就行。

没关系,你这里补好焊盘后也可以用普通的AB胶水处理漆包铜线与刮开板层相连的线路,这样不会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E:
今天没分了。明天在帮你补上。楼主真是厉害啊 。

网友F:
楼主你已经很厉害了  还什么新手啊。。小高手了。。。

网友G:
看不懂怎么办 亲

网友H:
编辑那么大的一个篇幅,楼主花了不少时间,虽然含量不算太高,但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今天没分了。明天在帮你补上。楼主真是厉害啊 。

现在到底看懂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编辑那么大的一个篇幅,楼主花了不少时间,虽然含量不算太高,但精神值得肯定

谢谢 真的是花了好久 本来是只想发一个联想的 刚好索尼也修好了 就合成一个帖子发出来了 分两个发编辑两次 好累呀 修两个机器一点都不累 发帖累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怎么办 亲

亲 看不懂就去到迅维报名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已经很厉害了  还什么新手啊。。小高手了。。。

谢谢夸奖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白了 那么新了 但是还是要努力学的

网友I:
扣掉的电容是LDO5V上面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到底看懂了没?

懂了。谢谢楼主。以后要是要BIOS  图纸就直接问你要了

网友:
同样保修一个月

网友J:
这焊盘还是好补吧

网友K:
叶哥 技术真是更上一层楼啊 ,加油。 下次编辑帖子最好把分析思路传上来。

网友L:
芯片级高手,学习了!

网友M:
都是保1个月,。。。。

网友N:
是电容还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扣掉的电容是LDO5V上面的吗?

是的,这里接LDO 5V引脚端的电容应该是起到滤波接地作用的。

网友O:
从图上看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不错  虽然比较 好修  但还是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叶哥 技术真是更上一层楼啊 ,加油。 下次编辑帖子最好把分析思路传上来。

谢谢奥 加油   好的 我懂了 要把思路也传上来的呀?还真不知道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从图上看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

没你想象的那么扎实啊 还远远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电容还有问题吗

对 索尼mbx-223的机器 烧掉了焊盘 然后LDO5v电容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是保1个月,。。。。

好 知道了 保修一个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芯片级高手,学习了!

有灌水嫌疑 小心被扣分 很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焊盘还是好补吧

焊盘好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懂了。谢谢楼主。以后要是要BIOS  图纸就直接问你要了

好 想要的资料 如果我有的话 就QQ传你 就不用扣你下载分了 哈哈 我看了你的帖子 思路清晰 有维修方向 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扣掉的电容是LDO5V上面的吗?

是的 LDO输出脚的电容 PC205

网友:
这也能修好啊,,厉害

网友:
电压问题,,供电问题。都好办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太有心了,又把主板修好了,又分享给我们大家看,谢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并可怕,只要细心,我一般对进水的机子都要把发黑的元件加焊好,让它恢复原有的光泽。

网友:
小小白,没看明白

网友P:
兄弟可以了,至少焊工比新手要强很多

网友:
对于维修这类型故障主板是大爱呀

网友Q:
第一个故障到底是换EC还是换晶振啊

网友:
这师傅真给力,真细心,

网友R:
太厉害了 我就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R:
太厉害了 我就是有点看不懂

哪里看不懂?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可以了,至少焊工比新手要强很多

谢谢夸奖哦  因为我以前不会看图 只能三板斧 在那个时候把烙铁和BGA的技术掌握的差不多少  不至于有多好 但不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Q:
第一个故障到底是换EC还是换晶振啊

仔细看帖啊 我没说换EC啊 是换的晶振

网友:
谢谢分享。。。讲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 挺有幽默感的,这机修的不错,小弟先收藏下,可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S:
LDO电容不装不太好吧。

网友:
谢谢楼主    感谢试试实话实说双手合 谢谢   后水水水水

网友:
学习了,技术理论都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表扬,工具倒是很齐全啊

网友T:
维修行当里面小说写的最好的。小说里面维修技术最好的

网友U:
楼主,为什么扣掉那个电容,不是看得很明白

网友V:
进水的机器有进真不好修啊,上次我遇到一块一个板面都有进水的痕迹,后面弄不过来了,直接叫他换板

网友:
太精彩了,思路清晰可见

网友:
技术还不错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S:
LDO电容不装不太好吧。

电容装回去了 我只是好奇 不装电容看看会不会有输出 后来装回去另外一个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进水的机器有进真不好修啊,上次我遇到一块一个板面都有进水的痕迹,后面弄不过来了,直接叫他换板

是的 进水的机器有时候就很难修 有时候还是很好修的 经常碰到进水的 擦擦就好了 但是上次搞了一个索尼NE7的板子 搞的要疯了 修了两三天 最后修好了待机部分 然后还有故障 实在是耗不起了 换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U:
楼主,为什么扣掉那个电容,不是看得很明白

LDO输出电压被拉低了 去掉电容用来判断是芯片拉低 还是电容拉低的 抠掉了电容之后输出正常 证明芯片是好的 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行当里面小说写的最好的。小说里面维修技术最好的

这是什么意思?夸我呢?损我呢?

网友W:
这样的巾子必顶一个   看来楼主学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样的巾子必顶一个   看来楼主学的不错哦

谢了 不过还是你们实地的学的会更好啊 是各位老大手把手传授给你们技术 更牛啊

网友:
机器是E30

网友:
还是相当有技术的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X:
LDO5V 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找个相同的替换,直接扣掉这样目前没事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X:
LDO5V 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找个相同的替换,直接扣掉这样目前没事会有隐患

谢谢 我已经换了 我当时拆掉测试5v是不是正常 也是想做一个测试而已 无论正常还是不正常 我都会装回去的

网友:
谢谢了 我在机器的底壳没能看到E30这个字样 但是图纸确实是E30 因此有些疑惑

网友:
我顶你一个啊顶你一个,发帖真心不容易,编辑码字排版要花的时间比修机还多多了,上次我也有一次删除上传的图片扣了我80分!!杯具啊,希望多多发帖,我有段时间没发贴了,最近修的机子也挺多的,但是都是秒杀的,觉得没必要发出来了哎!有几次修复杂点的电路又忘记拍图片了,也没能把帖子写出来,因为我觉得没图片的帖子没啥营养含量啦!好久没发帖子了,忙啊,晚上还得陪陪老婆,上次晚上专门抽几个小时来发帖,到凌晨才发帖完毕,搞得老婆生闷气了。。。晚上下班回来都不敢 码帖子了,,,上班时间又忙。。真心不容易啊!!!唠叨这么久,给你分吧,记得加我好友共同学习,QQ63478491,嘎嘎,大清早的醒过来睡不着,逛论坛第一眼就相中你的帖子了,感觉很有缘啊!!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  看不懂

网友:
我天呐,这帖子也太长了吧! 有空再拜读吧

网友:
楼主修的很不错了,看来光靠自学还是不太行,还是得接受正规培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LDO5V 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找个相同的替换,直接扣掉这样目前没事会有隐患

直接扣掉会造成LD05V电压输出不平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DO输出电压被拉低了 去掉电容用来判断是芯片拉低 还是电容拉低的 抠掉了电容之后输出正常 证明芯片是好 ...

这里也可以翘起芯片引脚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X:
LDO5V 滤波电容短路,应该找个相同的替换,直接扣掉这样目前没事会有隐患

为楼主的精神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也可以翘起芯片引脚判断故障。

你不觉得先从芯片外部电路入手要快些吗,在说QFN封装的不太好翘吧